AD9 PCB Layout中如何让这个填充变成圆角啊

楼主(2015-04-03):
如图,在AD9中,如何让矩形的填充变成圆角的,谢谢了

网友:
可以借助keepout的帮助
先用keepout画圆,然后铺通

网友:
双击焊盘,在SIZE AND SHAPE中的SHAPE选择ROUND

网友A:
本来就是定义矩形的填充啊,要想做成圆角的用线画外框再填充或用多边形填充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定义矩形的填充啊,要想做成圆角的用线画外框再填充或用多边形填充就OK.

谢谢了,白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