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RF模块,PCB LAYOUT检查

楼主(2015-04-03):
小弟自己做的一个模块板子!同样也请大家帮忙看看,  这个模块手焊出来测试的只有9.多DBm  阻抗只有10几个欧姆 发射功率也很低,还有就是和另一个板子配在一起用有没有设计上的不妥!

网友A:
主要器件的管脚需要就近接VIA过孔,晶振地下面碎铜可以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器件的管脚需要就近接VIA过孔,晶振地下面碎铜可以修一下

怎么修呀! 是去掉还是铺个覆盖面积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器件的管脚需要就近接VIA过孔,晶振地下面碎铜可以修一下

这样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行吗?

基本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可以了

晶振位置不做好会影响性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