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控制

楼主(2015-04-03):
要求12V上电,使能DC-DC,出3.3V   。是否几个电阻大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

但现在使能脚电压过低了,必须要高于1.6V才可以使能DCDC

网友:
那你把R2该小一点嘛,

网友B:
SD1上压降考虑进去,CE确实达不到1.6V啊。可以试试R2调大,或者R4,R9调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SD1上压降考虑进去,CE确实达不到1.6V啊。可以试试R2调大,或者R4,R9调小

反了,R2调小,R4,R9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了,R2调小,R4,R9调大

请问下面的三极管是否会影响到它啊

网友:
假设二极管压降0.6V,且R4\R9均为10K,若想CE脚高于1.6V,则流过R2电流至少为0.38mA。所以R2应小于10.4/0.38=27.37K     所以将R2换为10k或者12k或者15k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芯片 你需要看一下EN 的电压要求 才可以
要不然 你这里有可能使能端打不开
这个值你参照一下SPEC
里面有明确的要求

网友:
建议把R2调小
SD1管有压降的
所以你有可能侦测不到
开机情况
楼上说的很明白了
主要还是考虑开机这块情况

网友:
R9改为100K即可。分压电路需要注意基尔霍夫定律的应用。

网友:
电路是什么意思?12V分压出来个电压来使能DCDC芯片???12V只要加上,ACC必然为高电平,Q1三极管必然导通,PWR off  detect必然为低电平。R4 SD1  R9并联入地,故R4电压1.7V左右,R9电压1V左右。。可以试着调小R2到1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面的三极管是否会影响到它啊

一定要分析到值的话,猜测下
三极管部分,导通不导通就是看BE间电压是否到导通达到阈值电压处,就是R10和R12的分压。截止到导通状态不影响ACC处电压。
ACC到三极管部分到地,就看成ACC到地之间还接了一个20K(R10+R12)的电阻。
然后并了一个10K的R4还并了(一个压降0.6V的SD1串10K的R9),并完后和R2来计算分压,计算CE处达到1.6V,即ACC达到2.2V的最大R2。
大概R2<(12V-0.6V-1.6V)/0.49ma=20K ,        0.49ma=(2.2V/10k+2.2v/20K+1.6V/10K)
R2不能超过20K.

网友:
我算了一下,CE 脚的电压应该是1V左右。
直接去掉R4就可以了。

网友C:
SD1的PWR_EN是做什么用的啊?是不是二极管这个地方PWR_EN的二极管接反了?另外R8和R11是不是用10K~100K之间的值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1的PWR_EN是做什么用的啊?是不是二极管这个地方PWR_EN的二极管接反了?另外R8和R11是不是用10K~100K之间 ...

AAC那里只是开关作用,PWR_EN才是主要的使能信号,可控的。
为什么要用10-100K的值呢

网友:
看样子是车载的产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SD1的PWR_EN是做什么用的啊?是不是二极管这个地方PWR_EN的二极管接反了?另外R8和R11是不是用10K~100K之间 ...

假设DC-12V电压起来了,而PWR_EN还没有起来会是什么情况呢?
R8,R11用的太大了对于反馈不是很好吧,不过这要看你芯片的规格书了,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