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没办法玩转PADS的扇出

楼主(2015-04-03):
最近在拿大师的HDTV图纸学习,这几天都卡在CPU的扇出问题上面,问题是:DDR可以正常扇出,CPU只有电源和地网络可以扇出,信号网络都无法扇出。看了大家之前关于扇出的帖子,在router里面扇出时的操作也都一样,但就是没效果。是不是扇出前在layout里面必须要设置什么项目?

楼主:
附上图纸,请高手有时间帮忙分析指点,谢谢!
刚学PADS,诸多不足处还要请教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上图纸,请高手有时间帮忙分析指点,谢谢!
    刚学PADS,诸多不足处还要请教大家。

    设置w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went

went是什么?另外怎么设置可以使扇出电源和地线宽,信号线细?

楼主:
    怎么没人,是不是问题太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