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 CAD遇到的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求?

楼主(2015-04-03):
求高手或版主给力帮忙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
不是吧,我只会在里面把尺寸变大,放更多的东西

网友:
只有用层次原理图了

way
层次原理图的绘制能有视频吗?

网友:
沒有人在 PAGE 裡面插入 NEW PAGE。只有 SCHEMATIC 插入 NEW PAGE。

小弟對黃金狗大的景仰,有如濤濤江水、綿延不絕。^_^

网友A:
还是用层次原理图吧  或者把原理图调的大一些吧

网友B:
我以前也被類似的問題所困惑,直到某一天頓悟了 Schematics 和 Page 的分別。

恭喜狗版主頓悟了,長智慧了,成為一代宗師!一個可以打十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层次原理图吧  或者把原理图调的大一些吧

只能这么建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被類似的問題所困惑,直到某一天頓悟了 Schematics 和 Page 的分別。

能否细说一下Schematics 和 Page 的分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否细说一下Schematics 和 Page 的分別?

嗯……這是洋文兒,不太好懂。

不要去理會技術,純粹用語文的觀點。

Schematics = 原理圖
Page = 頁

原理圖可以有好幾頁,這個合情合理。你可以插入更多頁在同一張原理圖底下,也可以再增加另一張原理圖(當然底下同樣可以有很多頁),但是你不能在一頁裏面或底下再增加另一頁。

簡單來說,頁是原理圖的最小單位,不能再分割出更小的單位了。這跟一般書本的道理一樣,你可以有序、前言、章節……但頁之下就只有你夾進去書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這是洋文兒,不太好懂。

谢谢~
同一项目下不同SCH好像是可以分开导出netlist的

网友(点评):
ORCAD貌似不可以,导出的只会是顶层,也就是上面有斜杠的那个,make root,也就是层次设计

网友(2015-10-17):
用层次可搞定

网友(2016-01-21):
引用 网友B:
嗯……這是洋文兒,不太好懂。

更进一步给个好记的理解:
Schematics——原理图——带“S”的可以看成是复数形式,表示多个——理解为可以带多个子项;
Page——页——叶——树叶——您见过一片树叶上再长出多片树叶的吗?(普通的树叶,不要跟我说仙人掌)——没见过,所以它不能带子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