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4-03):
想将AD 10的PCB跟原理图文件转换成cadecen16.6文件,求转换方法!

网友A:
可以先导成低版本的cadence,然后用16.6打开。或者导成pads的格式,在用cadence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导成低版本的cadence,然后用16.6打开。或者导成pads的格式,在用cadence导入

求QQ交流

网友:
    原理图不建议转。
    PCB可以用Mentor的工具转成Pads,然后输出ASCII文件,导入Alleg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