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请问在PCB上铺白油的问题?

楼主(2015-04-03):
大师们!
请问 1.我在丝印层上用2D线画一个形状,然后点击右键进入“特性”里面,把类型改为“铜箔”和“覆铜”铺出来的白油有什么不同?
         2.在丝印层上用2D线画一个形状,然后把2D线线宽改粗点,进行填充形状,画出来的形状和上面(1)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网友:
1. 形状內填満白油

网友:
2.改粗只是线条粗,线条粗到一定程度形状会失真,与1比较差在有无实心

网友A:
三角形 线宽0.1  跟  2  即可看出失真

网友:
还是完全填充比较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形 线宽0.1  跟  2  即可看出失真

大师!我在丝印层上用2D线画一个形状,然后点击右键进入“特性”里面,把类型改为“铜箔”和“覆铜”铺出来的白油有什么不同?

网友:
直接在丝印层画死铜就好啦,干嘛还铺铜

网友A:
Agree 7F, 铜箔形状內填満白油
覆铜不適合在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ree 7F, 铜箔形状內填満白油
覆铜不適合在丝印

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