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片16bit宽的DDR3构成一个32bit的内存的情况下,地址线控制线一般用T型。

楼主(2015-04-04):
为什么2片16bit宽的DDR3构成一个32bit的内存的情况下,地址线控制线一般用T型,而不是菊花链。我现在要做一块很窄的板子,想2片ddr3顺着放,用菊花链走线可以吗?

网友:
    多数Ddr3推荐的的走线都是菊花链,但是你也要看你用的那家Dddr3给的设计指引吧,用T型只能发挥它的60%的功力,跑不到ddr3的顶级频率的!

楼主:
    是不是用T型就不用vtt端接,用菊花链就要加vtt端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