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能否根据不同的层自动改变封装?

楼主(2015-04-04):
不同的生产工艺,PCB封装不同,比如顶层用锡膏工艺、底层用红胶工艺,这两种封装要求不同,altium Designer能否像Expedition那样根据不同的层自动转换不同的封装呢?比如器件放在顶层,用封装A;推到底层,自动换成另外一种封装B呢?因为手工转换的话,比较麻烦,还容易遗漏。

网友A:
目前AD还实现不了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AD还实现不了这个功能。

我怎么没明白楼主的意思呢,大师,给科普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AD还实现不了这个功能。

唉,不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没明白楼主的意思呢,大师,给科普下呗。

是俺的表述能力太差了吗?
这个很好理解啊。jimmy大师没说,俺再说一遍吧,用回流焊(锡膏)和用波峰焊(用红胶),器件的封装要求不同,通常波峰焊的焊盘要向外扩一点,比如对一个贴片电阻来说,适用回流焊的封装为A,适用波峰焊的封装为B。如果有双面贴片还有插件的,通常是一面回流焊,比如顶面;另外一面波峰焊,比如底面。我是希望有这么一个功能,比如一个贴片电阻,放在顶面的话,自动调用封装A;放到底面的话,自动调用封装B。
我说的Expedition如下图所示,分配封装的时候可以给顶面和底面分别分配不同的封装,这样放置面切换的时候,封装也会自动调整。不知道这样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
这个封装差距有这么明显吗
一般pcb焊接厂一般都能处理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俺的表述能力太差了吗?
这个很好理解啊。jimmy大师没说,俺再说一遍吧,用回流焊(锡膏)和用波峰 ...

这么说就明白了。
其实,可以在PCB中修改相应的封装,然后由PCB更新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
基本是可以準備兩套庫,譬如一套的命名法則 0805 另外一套就Bottom用的0805-B
後綴用-B代表Bottom
PCB做完Placement後, Find similar object查找全部Bottom的器件.
Inspector Panel批量替換增加後綴 -B
最後更新回原理圖

网友:
你可以设置一些规则约束一下,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做两种封装嘛,先统一用一种封装(如都用顶层的),需要放到底层的就可以通过Shift+F查找相似的对象并选取,后统一改为底层封装。

最快捷的办法了~

网友:
可以设置两个封装,默认封装为TOP层,如果放到BOT面是要选另一个封装,要手动选择,不能自动;这个没办法     Allegro也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楼主(2015-05-04):
谢谢各位了,现在看只能手工替换了。用icm的方法相对省事一些。

网友:
原理图里的元件不要定义封装,然后PCB中先布局,top面用SMD器件,BOT面用DIP器件,完了再用工程菜单里的器件连接命令,将PCB中的元件与原理图的元件通过位号一一对应,再导入网表。就不用改来改去了。

网友:
xsl326835和ICM说的应该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先统一用正常的封装,因为你也不晓得哪个器件要放在底层,等布局完了,全选底层的同类器件,统一改为底层用的封装。然后由PCB更新原理图。
这是最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