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约束管理器中via的问题

楼主(2015-04-06):
在设置约束管理器的时候 发现有这样几个过孔类型 请问各位大神 他们都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这个截图除了名字,别的看不出来了呀!!你可以查看一下 via的钻孔和焊环,还有开窗,,如果只是一个名字是没办法区分细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截图除了名字,别的看不出来了呀!!你可以查看一下 via的钻孔和焊环,还有开窗,,如果只是一个名 ...

    这样啊  那请问这个截图可以看出什么?

网友B:
    我只能看出三个有用,一个没用

网友C:
    用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去看下每个via的参数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去看下每个via的参数有什么区别。

具体是怎么操作呢?可以详细说明一下么?我按照你的方法打开以后在options的选项中不知道该如何搜索。。。或者说我不会使用这个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看出三个有用,一个没用

    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是怎么操作呢?可以详细说明一下么?我按照你的方法打开以后在options的选项中不知道该如何搜索。。 ...

执行这个命令后,在板上点击某个via,然后在Option面板单击Edit按钮,会弹出如下对话框,记住红色框选部分的参数,然后再选择其他via,对比不同的参数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执行这个命令后,在板上点击某个via,然后在Option面板单击Edit按钮,会弹出如下对话框,记住红色框选部 ...

    棒呆了!这个方法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非常感谢!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这个过孔应该可以自定义添加的吧 应该按照什么方法添加进去呢?

网友:
    进来学习啦。。。版主棒棒哒。

网友:
    我看到的还有盲埋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棒呆了!这个方法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非常感谢!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这个过孔应该可以自定义添加的 ...

    就在你第一张图那里添加啊~没看到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在你第一张图那里添加啊~没看到么?

大神带我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神带我飞

    好久没见你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久没见你了啊

我们以前那个公司倒闭了啊,唉刚进入这个行业居然出师不利啊。现在转移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以前那个公司倒闭了啊,唉刚进入这个行业居然出师不利啊。现在转移地方了。

    额。。。。。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在你第一张图那里添加啊~没看到么?

    恩恩 我想问的是:通过看这些孔的参数发现这几种过孔都不能满足我的需要的话 我想像自己做焊盘一样做过孔 应该如何添加呢?

网友:
    你的问题太基础了,去看看书再来问哦,要不大神不屑这种打酱油的问题的,书本里去翻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恩 我想问的是:通过看这些孔的参数发现这几种过孔都不能满足我的需要的话 我想像自己做焊盘一样做过孔 ...

楼主确实可以去找本数看看,这样更系统点。
在版主让你看过孔参数那里,就可以修改焊盘了。
其实via和pad在软件里是一种东西,所有的焊盘都可以当成via添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确实可以去找本数看看,这样更系统点。
在版主让你看过孔参数那里,就可以修改焊盘了。
其实via和p ...

    只不过在symbol里就叫管脚,不在symbol里就是via,,实际在板子上都是一个焊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