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原理图引脚与格点对齐

楼主(2015-04-07):
有的原理图的元件是边框与格点对齐 ,引脚连接时都连不上引脚,。

连线时,都连不上

格点密度大了,连线也不自动捕获,也不方便,怎么办》?

网友A:
这是做原理图库就对应不上了,是转来的库或者做库的时候要没打开格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原理图库就对应不上了,是转来的库或者做库的时候要没打开格点

那只能改库了么?有另的办法没有,目前改小了格点,能画 上,可不方便,

网友A:
改库更好,一劳永逸.

改库,我認為這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库更好,一劳永逸.

网格改小也可以
但一般不知道做原理图图库时
间隔几个网格 出来最好
所以又时候做出来的
就是差半个格
这个我也有遇到过
一般我会设置相间隔 2格放置一个PIN

网友(2015-06-10):
你只能修改原理图库的器件。

网友:
一般都是因为建库的时候就没有对齐格点,方便以后一劳永逸,还是改库更合适。

网友(2015-07-14):
我也经常碰到这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格改小也可以
但一般不知道做原理图图库时
间隔几个网格 出来最好

元件库里的格点与原理图中的不能一起设置么?
我设置了只有原理图里的格点变密了,库里的还是一个间距。
请问,库里的格点在什么地方设置??

网友C(2015-08-27):
有个snap to grid功能可以用

楼主(2015-09-30):
引用 网友C:
有个snap to grid功能可以用

好的,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