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满足我以下要求的D触发器芯片?

楼主(2015-04-07):
4片AD同步采集,有同步采样时钟。现在我想把FPGA出来的1路SYNC信号同时给4片AD的专用SYNC管脚,4路SYNC信号要求彼此同步,且和4路AD的采样时钟保持同步。

我的想法是FPGA出来的SYNC信号经过D触发器后,会和采样时钟同步,再给AD芯片。
那有没有这样的D触发器芯片:1路差分时钟输入,1路D输入,4路Q同步输出?
或者说上述要求是不是已经不叫D触发器了,而应该是数据分配或者扇出驱动啥的?如果是请推荐下相关芯片,谢谢!

网友:
  • 扇出能力夠大的話 1 推 4 就可以了。
  • 即便是四個不同的 D 型觸發器,延遲時間也是 ns 級的,你的同步需要這麼準嗎?(採樣速度如果是 GHz 級,就當我沒講過!
  • 好啦!如果你就是堅持要這麼準,有一種叫 Zero Delay Clock Buffer 東西或許可以考慮,1 分 4 輸出、各組間的差距是 ps 級的。很多家都有,踢哀(TI)、暗!蝦密(On-Semi)、賽普瑞斯(Cypress)、陪你看(PERICOM)………。

Silicon Labs Zero Delay Clock Buffer Selection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