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解析:背钻和盲埋孔,哪个信号会更好些?

楼主(2015-04-07):
在高速设计中,经常听到使用背钻的方式,减少stub长度来保证信号质量;
撇开成本和laser功率,感觉盲埋孔减少stub的效果更好,孔越小,对信号的质量越好;
不知道我的这些认识是否正确,还请大侠们略作解析,纠正俺的世界观,thanks!

网友:
其实从物理结构上来讲,backdrill和盲孔是一样的,只是在工艺上backdrill有一些误差,所以效果就没有盲孔那么好。

网友A:
背钻由于工艺问题,总会留那么一点stub,肯定是没有盲埋孔好的。但是实现起来容易啊,容易啊,做起来便宜啊,便宜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背钻由于工艺问题,总会留那么一点stub,肯定是没有盲埋孔好的。但是实现起来容易啊,容易啊,做起来便宜啊 ...

还有一个,做背转的大多是大板,很粗鲁的板,盲埋孔的工艺不合适。

网友:
版主说的“粗鲁”的板是很厚很大的板把,盲埋孔有时候要用激光钻,确实钻不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做背转的大多是大板,很粗鲁的板,盲埋孔的工艺不合适。

信号线打孔,孔径小的VIA是不是比孔径大的VIA要好啊?我在设计时,差分线打孔时,能用8mil孔径的,就不用10mil的,不知道这种认识对否;

网友:
@风刃

没研究过eda365的高级功能吧,这个是可以计算的。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s/edacalc/
链接在此,可以自己计算。

不过提一句:过孔大小,反焊盘大小,金属柱的长短,stub长短,信号速率都会影响过孔的peformance。

不过这个工具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