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电路应用原件的选型。

楼主(2015-04-07):
大神们好! 我这个是cc1101的模块原理图,自己做好和买的模块比下来,我这个模块问题很多, 1。距离近,2.放在怀里抱住在3米内就没信号,而且很不稳定,原来使用买的模块波特率是100K,和我自己做的模块兼容,使用都没问题, 就是信号稳定性上边差了点,后来为了使距离更近,把波特率降低了!降到了30多K, 现在发现买的模块互相可以相连, 自己做的可以相连,自己做的和买的不能够互相兼容使用了!但是自己做的距离超近,信号不稳定!后来尝试和买的模块换了下原件,发现换了谐振电容,和R13的(56K电阻(我自己用的是精度1%的))和C20的(100Nf)之后居然可以和买的模块兼容了!但是性能不好! 初次接触射频, 据说是用原件上边很讲究!按照这幅CC1101的原理图原件应该怎么选型呢,还有这几个原件决定着啥呢?谐振电容发现有的模块用的容值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这么做呢!

网友A:
你问题问的有点不着边际,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题问的有点不着边际,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就是说 如果我原理图上原件选值没错的话!  那原件的类型应该选择哪种? 比如说电阻电容的精度

网友:
对于CC11系列的东西我也调试过,做出来的基本上跟它的规格书上写的一致。对于元件的选用主要是电感、晶振要求比较高,电容一般小容量的都是使用COG或者叫NPO(日本和欧美叫法)。

网友:
电感使用最好使用线绕的,叠层也行;晶振使用10PPm最好。

网友(2018-12-17):
锁相环上的器件确保精度和宽温稳定性。

射频输出电路上的L/C ,查一下对应SRF, 要求SRF 大于工作频率,可能对输出距离有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