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323-B 模块的控制信号输出问题

楼主(2015-04-07):
有用过MG323-B 这个模块的吗,上电后LED会有一个短暂的闪烁然后熄灭,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电源3.8V稳定供电,哪位大神用过给提提意见!!!

网友:
你拔掉SIM卡试试会不会出现同样情况,我之前遇到相同问题,不过是另外一个gprs模块,如果拔掉SIM卡还会出现,那就是发射瞬间电压跌落了,你用示波器量电源管脚,一定要靠近量,远了看着都很正常,越近瞬间跌落越大

网友A:
回错了,sorry,是拔掉sim卡不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就是电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错了,sorry,是拔掉sim卡不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就是电源问题了

恩恩 3Q

网友B:
示波器抓下波形,有这种可能就是硬件上电默认高电平,软件初始化稍微慢了点。下面是之前一个防止误动作的电路。

或者就在三极管基极串个RC电路进去,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错了,sorry,是拔掉sim卡不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就是电源问题了

模块对外电源输出过高,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抓下波形,有这种可能就是硬件上电默认高电平,软件初始化稍微慢了点。下面是之前一个防止误动作的电 ...

OK,这个解决了

网友:
问题解决可以写下原因和解决办法,方便以后帮助别人,你帮人人,人人帮你,对吧?

楼主:
开始的那个模块有些问题,换一个模块后这个情况就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始的那个模块有些问题,换一个模块后这个情况就没有了

....问问题之前都不去多试几个的么?不排除个别原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题之前都不去多试几个的么?不排除个别原因么

复位和开关引脚的线太长,出现串扰,加大信号线的串联电阻解决了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