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度线无法正常出线,有高手帮解决吗?

楼主(2015-04-07):
10度线无法正常出线,有高手帮解决吗?很急呀,谢谢!!

楼主:
出线第一段是10度,后面的线均以前一段为参考走45度线,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LINE 45
这里角度改掉啊

楼主:
不行的,改了OFF就不能勾选10度了,不过没事了,走的线贴了新板子,用新板子没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