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5破解安装遇到这个问题,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5-04-07):
orcad16.5破解安装遇到这个问题,求大神解决

刚接触这个软件,公司要用,装了一天了,终于出点眉目了,又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为什么会被强制关闭了

网友A:
是不是毒殺造成破解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毒殺造成破解失效?

不知道,为了一个软件要重装系统,其它装的软件都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了一个软件要重装系统,其它装的软件都没了

大部分的時候不需要重裝系統,只要重新安裝ORCAD即可。但是在重新安裝 ORCAD 要先將註冊表搞乾淨。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8325-1-1.html 裡面的 ORCAD 16.3、16.5、16.6 移除、安裝、補丁 部分【在 11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