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GA基板上Bond finger排列规则

楼主(2015-04-07):
求解答像下图中,要制作两层板,没有电源环和地环,die pad有三列,怎么样排列bond finger,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规则,万分感谢!!

网友:
大方向:外层pad拉低弧(靠近die),内层拉高弧(远离die),具体还要看ball map的排列实际调整,个人一点看法

网友:
这种低成本的设计,规则比较紧凑。
设计前最好和基板厂和封装厂沟通好,否则设计出来加工不了,反工修改可就耽误事了。

网友A:
两层板,还是注意点好。即使扇出来,走线也会很蛋疼,不仅仅是加工工艺问题那么简单。
如果是高速信号的话,最好用4层基板,SI/PI仿真是必须的。哥可是在DDR3上栽过跟头的FU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层板,还是注意点好。即使扇出来,走线也会很蛋疼,不仅仅是加工工艺问题那么简单。
如果是高速信号 ...

能说说当时哪里让你不小心栽了个跟头吗?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层板,还是注意点好。即使扇出来,走线也会很蛋疼,不仅仅是加工工艺问题那么简单。
如果是高速信号 ...

频率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层板,还是注意点好。即使扇出来,走线也会很蛋疼,不仅仅是加工工艺问题那么简单。
如果是高速信号 ...

其中有些信号为高频信号,小弟刚从封装制程转封装设计,能请大神否指导一下关于这个方面的知识,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中有些信号为高频信号,小弟刚从封装制程转封装设计,能请大神否指导一下关于这个方面的知识,非常感谢

来了个懂工艺的大牛啊 !  用“制程”这个词,台湾公司的吧?

封装工艺转设计是非常靠谱的,再了解一下基板加工工艺,一般的设计就完全可以应付了。
碰到高频高速的,最好学习电磁仿真,否则设计的产品“好看不中用”。

网友A:
楼主分享一下工艺知识吧,电磁仿真有问题找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一下工艺知识吧,电磁仿真有问题找我。

我觉得楼主先入门比较好,电磁仿真以后再学不迟。

我给你推荐一本入门的好教材https://www.eda365.com/forum-236-1.html

楼主:
已经买了,正在学习,但是不懂substrate设计,现在一上手就要开始着手弄substrate设计,而且要求比较高,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弄,求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先入门比较好,电磁仿真以后再学不迟。

我给你推荐一本入门的好教材:http://www.eda36 ...

已经买了,正在学习,但是不懂substrate设计,现在一上手就要开始着手弄substrate设计,而且要求比较高,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弄,求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了个懂工艺的大牛啊 !  用“制程”这个词,台湾公司的吧?

封装工艺转设计是非常靠 ...

求大神指导

网友D:
楼主给我们分享封装知识啊 ,我们给你分享基板设计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我们分享封装知识啊 ,我们给你分享基板设计知识

可以私聊嘛,嘿嘿

网友(2017-03-24):
简单点言,如果你芯片信号没讲究,那么你的finger前后错开就oK了,具体情况也不是若百个字可以描述的。
有机会约起,那个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