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静电如何解决?

楼主(2015-04-07):
最近用了一片GM7121D,输出模拟视频。
我在PCB的GND上直接静电8KV,7121居然罢工,重刷7121的寄存器就正常了。
还好主系统很结实!linux还在工作。
GND可是我要泄放的路径啊!!
这让我如何解决呢??

网友A:
直接在PCB上打?我以前打时只在外壳和外露接口金属上打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还没在PCB板上直接干,兄台牛逼!

网友:
PCB 上是否有割地了.

网友:
让软件重启,

网友:
真巧,我明天刚好要做这个测试,还准确请教同事呢

网友B:
你GND是泄放路径?实地设计么?   测试整个设备没接地么?

楼主:
我用GND做泄放,回大地,在7121上用了AGND的,其实也就是几个pin我用40mil的线连接的。
但我是直接打在GND上都不行!!就难为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GND是泄放路径?实地设计么?   测试整个设备没接地么?

通过电源接的实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PCB上打?我以前打时只在外壳和外露接口金属上打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还没在PCB板上直接干,兄台牛逼 ...

摸底测试我都在板上打过。大部分是板上能抗的住,基本就能过了。

网友:
太笼统了吧
有没有大地?几层板?芯片下面的地的面积要大 完整,接地孔多点,看有没有特别靠近板边的信号线,尤其是复位。可以尝试用导电纸加大地试试

网友:
打板上做什么,如果你从BGA底下打,没有不死机的,

网友:
你这样打静电 不规范吧 一般都是安装整机打

网友:
加ESD管试下

网友:
就算是摸底试验,也要根据你产品形态,按照标准来打。
你是机顶盒之类的产品吧,要装好外壳,接好发货用的AC-DC适配器,欧规的或者国标的,2芯,3芯的接好电源地。
然后按照61000-2-4测试配置来做。
金属外壳能接触放电的就接触放电,喷漆涂覆过的,打不进去的就耦合放电;非金属壳的就要看是否有接口可打接触放电了。
或者根据产品要求来。
可不能随随便便接触放电打到pcb上。

网友:
牛掰啊,直接打板子。
我们都是装好机器,打接口的。看来,还得努力啊。

网友:
不知道你这是如何打的,我们以前都是加管整机打在信号线上

楼主:
改版换了芯片通过了!!大家看到我是打在GND上的,即使装了壳,GND也是相当于外露的,因为RCA的端子都有漏地出来。我要过的是8k,15k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