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lun设计

楼主(2015-04-07):
@Xuxingfu   我目前在使用一颗700M左右的差分晶振,然后需要转换为单端信号接到安捷伦示波器上。 晶振的推荐电路连接方式上通过BALUN将单端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请问此处BALUN如何设计?

网友A:
要看晶振的要求,可以采用MA/COM的变压器巴伦,型号ETC-1-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晶振的要求,可以采用MA/COM的变压器巴伦,型号ETC-1-13

我的晶振输出频率700M,但是后面需要参考时钟的芯片对时钟要求很高。 频偏在+-100ppm,RMS Jitter 0.2Ps.  时钟信号的好坏严重影响CDR的性能。   晶振差分线控制阻抗100欧姆。
  如果采用这种设计方法会不会不好?且很难走线吧。是否有其他更优的方法呢?

网友A:
我知道的 ,大部分的高速ADC/DCA的时钟都是这样的,上G的时钟也是用这个Balun。具体可以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的 ,大部分的高速ADC/DCA的时钟都是这样的,上G的时钟也是用这个Balun。具体可以仿真的

好的 非常感谢。我先看看数据手册。
对于balun这个点附近的高速走线,有什么建议么?

还想请问下,还有其他方法实现么?比如说分立LC、PCB走线实现等。

网友:
变压器是最好的,LC方式带宽不够。下面是基本架构,根据器件阻抗需要加匹配电路和隔直电容。

网友A:
变压器巴伦输入输出可逆的:

信号不够大时候,采用差分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巴伦输入输出可逆的:

  非常详细的技术指导!  感谢!

此BALUN最高频率达3000MHZ,会不会导致在100-700段带宽处Q不好呢?   对BALUN我一点不了解。求耐心指导。 二极管作用是什么

楼主:
如附件是我的电路设计。
其中5801作为1分2的芯片  输出CML电平  请问后面是否还需要端接么? 如您的下拉端接方式是否合适。

网友A:
具体要看应用,可以预留2个下拉焊接位。

5801Q0输出阻抗要看规格书,如果是差分100--50,就需要2:1变压器,200--》50,4:1变压器。

HSMS2822本来是个检波二极管,这里限幅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看应用,可以预留2个下拉焊接位。

5801Q0输出阻抗要看规格书,如果是差分100--50,就需要2:1变压 ...

5801输出差分阻抗100欧姆  CML电平 差分摆幅800mV.
其图中的trigger就是本来想接到仪器上的接口,但是现在是Q1N/Q1P这对差分经过balun之后转单端。  在5801输入端(即在晶振和5801之间)已经端接了,那么在5801的输出端(即5801到BALUN之间)还需要端接么? 如果端接该怎么处理? 设备输入端电平不知道(不过你的预留下拉电阻位的方法是可取的)。

网友:
变压器输入输出都接0.1uF隔直电容,也可以100PF具体调试下。

输入输出都预留个下拉电阻,共3个。

这个变压器是1:1的,你得找个2:1的,Mini circuit有。

楼主:
谢谢!balun焊盘和底部 还需要其他处理以保证阻抗连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