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散热

楼主(2015-04-08):
求教下对于PCB的散热有哪些散热方法?一般用过孔,铺铜皮多些,

网友:
可以埋铜块啊

网友A:
可以从 芯片布局优化散热,一般需要结合系统考虑布局 ,
还可考虑用高导热性的板材,金属基板,如铝基板,陶瓷基板,等散热方法,
当然上面所说的,埋铜块,铺铜皮,过孔均可以的。

网友:
有听说一种金属夹心的散热方法

网友:
电源板有的用金属夹心的方法加快传导散热

网友B(2015-07-16):
我们一般采用金属基板

网友(2015-08-26):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采用金属基板

同意

网友(2017-03-23):
结合实际情况,普通的热耗,通孔、铺铜
功耗大的,埋铜块,
整板功耗大的,金属板,又可以选择是铜材还是铝材

网友(2017-07-29):
一直在研究芯片热阻测试,好久没上来了,

网友:
    受教了 从材料上解决散热

网友C:
    埋铜块是什么样子的?埋铜块散热怎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 芯片布局优化散热,一般需要结合系统考虑布局 ,
还可考虑用高导热性的板材,金属基板,如铝基板, ...

    你好,埋铜块是什么样子的,怎样做?

网友D:
    啥叫“冷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埋铜块是什么样子的?埋铜块散热怎样做

简单的说,是在pCB上挖个孔把一小块铜块压入其中,对于散热怎样,这关联的因素较多,还是有明显效果的,特别对功率密度较高的芯片散热。详情也可关注散热公益顾问咨询专家号,了解更多散热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叫“冷板”啊?

冷板是我们通常说用来散热的散热片

网友(2017-08-31):
    谢版主科普!

网友:
    有没有 相关散热方式的板子的图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