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散热用什么软件做热仿真好

楼主(2015-04-08):
用了Flotherm 做仿真感觉建模好难,有没有比较好建模的软件,

网友:
推荐你用FLOEFD ,一般LED灯的造型比较多曲面,没那么规矩,给建模增加了很大难度,FLOEFD可以直接在3D文档进行仿真,

网友:
icepak 也有人用的,

网友:
对,FLOTHERM真的超级难

网友A:
请问这个玩意如何建模

网友:
floefd 或者ansy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玩意如何建模

现在三维软件中建模 solidworks或者proe

网友:
是的,现在散热器厂商,水冷,LED,都喜欢用FLOEFD,主要是建模问题,但感觉每个软件都有优缺点的。

网友(2015-07-16):
floefd,欧司朗,飞利浦这样的领军企业用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