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数电-----我是不是想太多了

楼主(2015-04-08):
新手,最近比较闲,想着学点什么,但是工作八九个月来,看了公司的产品,看了好多产品大同小异啊,而且基本上都是数据数字领域哦,极少涉及到模拟电路的知识,应用到一些晶体管和MOS管也基本上只是用来作为控制功能使用。不禁在想,如今集成电路,DSPcpld等等,基本都是数字的,那么模拟的未来在哪里(感觉除了射频段)?有没有学习的必要呢?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谈谈见解呢?求指点一二!

网友:
一味去学习模拟没有必要,现在的社会要随大流!学技术看行情的.

网友:
想要NB,模电不会怎么行

网友:
  • 數電沒有模電不能動,電源全是模電。
  • 很多數電外表之下其實藏有模電,例如內存、閃存……一定有人說我瞎掰!

哈哈,狗哥说的不错啊,只是说对于一般IC设计者之外,不会去太深究比如内存闪存存储原理吧。电源设计还是感觉挺博大精深的。对于外围电路纯模拟的设计好像很少了是吗?还是说只是我目前接触面太少了呢?见识短浅...
狗版,谁敢说你瞎掰,我等小弟撕烂他的狗嘴!

网友A:
要是有你说的那么简单,那你工作N年后和应届生有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你说的那么简单,那你工作N年后和应届生有什么差别?

没有说很简单的意思,想要用芯片搭建好一个个电路也深知不容易,目前水平还很次呢!意思是说需要对于模拟电路深究吗?因为感觉目前设计到模电知识很少很少。设计中更多的是在原理联通基础上对于信号完整性的考虑。

网友:
学习工作不分什么数电/模电楼主,根据我多年的肤浅经验来看
1 多总结,按照你目前的工作内容来划分,深入学习,定量/定性分析。举个例子:HDMI,各标准看上一遍,比如1.3与1.4有啥区别。HDMI用了几跟线,幅度几何?工作流程如何?如果I2C挂了,会出现什么现象?等等。

2 多做定量计算,这样你才会认识深刻。
3 多给别人讲解,不是说让你给别人上课之类的。就是把你学习到的,复述给别人听/看,这样可以审视你所学习的知识并能深化。

网友(点评):
谢谢谢谢赐教啊。好方法啊!向你学习,fallen(堕落天使),哈哈

网友:
在学校里,模拟电子,是让你学习电子器件,以及这些器件组成的电路怎么工作的,这是电子的根基。
数字电路,是从模拟电子“演变”过来的。每个数字芯片里面,都集成了数量庞大的电子器件。
虽说现在都不太深究数字芯片内部电路了,但是,模拟电路还是必须要懂的,不懂的话,有些数字芯片你分析不通的。

网友(点评):
根基说法,很赞同。谢谢指点,哈哈

网友B:
其实我想楼主的环境中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到模拟电路的知识,包括你说的MOS管控制,也基本是用作开关,也算作数字部分。我接触过的一些模拟部分的电路,虽然是芯片方案,但是外围电路的配比,包括阻容选择等都是需要计算的,对应的电流大小神马的都不一样。模拟电路真心不容易,还是需要有环境,这样成长快。我现在觉得就是要把手头的工作搞得精通,其他的慢慢触类旁通,否则你会发现你输出很多时间,但是收益很小。

网友(点评):
恩恩,说的是,确实很少有机会接触模拟电容知识,之前在学校搞过高频,什么如你所说的需要计算,比较不容易。你说的把手头的搞精通,触类旁通,否则输出多,收益小,有点道理。谢谢指点!

网友:
狗版,谁敢说你瞎掰,我等小弟撕烂他的狗嘴!

你也太殘忍了,打斷他的狗腿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楼主的环境中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到模拟电路的知识,包括你说的MOS管控制,也基本是用作开关,也算作 ...

MOS和三极管作为开关用,也是属于模拟哦。
数字电路是利用的模拟电路中“开关”的特性而来的。你“本末颠倒”了。

网友:
现在模拟电路,电源电路都集成化了。。针对做项目来说,真的是很少接触到模拟。

网友:
    模电,数电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