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走线问题

楼主(2015-04-08):
在layout里面设置的默认线宽是5mil,为什么在router里面走差分线的时候,线宽是4.4mil。

楼主:
明白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A:
是不是你设置了另外一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设置了另外一个命令

差分线忘记设置走线宽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