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止走的地线自动删除掉 @jimmy大神

楼主(2015-04-08):
   我们用pads的时候,有时候走地线,一不注意,以前走的地线就没有了,特别是在走BGA里面的地焊盘的时候。。。请问各位大神是怎么处理的。

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

网友:
走好的保护了

网友:
选中走线或焊盘或过孔,右键,选择回路布线,然后再走线,就不会被删掉了,只不过每走一根线都要右键,不过你可以按快捷键。

楼主:
走好的线保护了,,,太大型比较挤的板上根本不好用,,,因为所有的线都要挤来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