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第三方导网表 怎么实现与ORCAD互联的问题

楼主(2015-04-08):
    各位allegro大神,由于公司以前的传统,所有的orcad的原理图,全部都是导成了第三方的网表,现在要改到新网表几乎是不可能的,,
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在用第三方网表的时候实现互联。。

谢谢

楼主:
怎么会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你要互联直接用第一方导网表就可以了

网友A:
    第三方正常情况下暂时没有办法,不过要是有能力开发插件程序的话,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正常情况下暂时没有办法,不过要是有能力开发插件程序的话,还是可以的。

看来是没有办法了,,,只能看着原理图干活。。

网友(2015-05-15):
    新建一个lst文件,把模块的所有元件的位号写进里面,就可以,移动模块电路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