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原理图封装 管脚名称太长问题

楼主(2015-04-08):
    现在芯片管脚功能很多,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尽可能把所有的信息都描述上,就出现下图情况,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我一般都是进行缩写,比如GPIO09_6 我会写成IO6.

就像你家里的衣柜一样,如果你放不下这么多衣服,那就是考虑压缩了。

网友:
    pads固定字长了,没有办法,只能能省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