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gerber数据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4-08):
  哪位大神可以帮帮忙,教一下allegro怎么负片出图啊。电源和地层都是子叠层里面设置的是负片.出图的时候也是负片出图但是出来以后会有问题。这种情况可以用正片出图吗?或者教一下怎样负片出图一可以。。。多谢。。。

底片设置

底片设置

叠层设置

叠层设置

网友A:
负片改正片可以,约束注意下就行,吧层叠和ART CTRL里面的neg 改成posi就可以了。  你说负片出问题是什么问题?如果不是大型公司有专人维护焊盘封装,建议还是不要轻易用负片,很容易出问题,错了更崩溃。正片靠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改正片可以,约束注意下就行,吧层叠和ART CTRL里面的neg 改成posi就可以了。  你说负片出问题是什么问 ...

负片出图的时候会有一些类似线头的东西但是都很细。所以觉得负片出图会有问题。
如果我把我叠层也改成正片。板子就会有N多DRC报错。因为他现在板子里面的铜都是静态的铜。不改叠层图又出不来。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片出图的时候会有一些类似线头的东西但是都很细。所以觉得负片出图会有问题。
如果我把我叠层也改成正 ...

把每一个PGP负片层里面的ANTI ETCH子层全部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