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后再调整走线很麻烦

楼主(2015-04-08):
感觉pads的推挤功能很不好用,在调整走线的时候,本来只想调整一小截线,结果两个焊盘之前的整条走线都乱跑。请问是要在哪里设置什么选项吗?谢谢!

网友A:
尽可能的按栅格点走线,个人习惯在ROUTER中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可能的按栅格点走线,个人习惯在ROUTER中修线

就是在router里面走线呀

楼主:
另外,在调整走线的时候,有的线会被拉成任意角度,而不是保持45度

网友B:
把已经走好的线锁定。就不会乱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已经走好的线锁定。就不会乱跑

多个拐角的走线,都锁定了要调整又不方便啊

网友C:
把不需要修改的锁定了再调整啊,另外不建议用推挤功能,有的时候很容易将别的地方推挤出问题而没有觉察,其实调整也没那么多的,在router里手动修也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不需要修改的锁定了再调整啊,另外不建议用推挤功能,有的时候很容易将别的地方推挤出问题而没有觉察,其 ...

就是在router里面操作,调整走线感觉特不方便,莫非是我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D:
那是因为你Router里面的设置没有设置好 所以修线才会跑来跑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你Router里面的设置没有设置好 所以修线才会跑来跑去

这位兄台,是在layout里面设置好再进router?还是直接在router里面设置?要设置哪些选项?

网友E:
    不想让他乱动的线记得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想让他乱动的线记得要保护

不知道你用过AD没有,我的意思就是类似AD里面调整走线的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用过AD没有,我的意思就是类似AD里面调整走线的效果

放心  router的修线功能比AD不知道好多倍  别老惦记着AD
只是你不知道用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是在layout里面设置好再进router?还是直接在router里面设置?要设置哪些选项?

我QQ  35629046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心  router的修线功能比AD不知道好多倍  别老惦记着AD
    只是你不知道用而已

    就是还不会用啊,还望兄台多指点

网友:
走线在router设置
推挤功能的设置在option->routing页,Plower这一块设置,
如果想在推挤过程,被挤的线其它位置的线不乱跳,将Plow traces smoothly的勾去掉

网友:
新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网友:
去掉图片中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