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们!热焊盘这两项有什么用?

楼主(2015-04-08):
 请问大师们!热焊盘里面的 开口宽度和开口最小值指的焊盘那里,我改了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是指灌铜时,热焊盘的开口最小值。

网友B:
开口宽度直的是铜面连接这个焊盘自动覆铜的线宽,开口最小值指的是铜面连接这个焊盘最小的连接数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口宽度直的是铜面连接这个焊盘自动覆铜的线宽,开口最小值指的是铜面连接这个焊盘最小的连接数目。

大师!开口宽度是不是指铜箔到通孔热旱盘四条线的宽度?我改变开口宽度数值后从新铺铜,这四条线宽度改变了。
开口最小值是不是指铜箔到通孔热旱盘最少有几条线的个数?我改变开口最小值为4后从新铺铜,没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指灌铜时,热焊盘的开口最小值。

大师!开口宽度是不是指铜箔到通孔热旱盘四条线的宽度?我改变开口宽度数值后从新铺铜,这四条线宽度改变了。
开口最小值是不是指铜箔到通孔热旱盘最少有几条线的个数?我改变开口最小值为4后从新铺铜,没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