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有个客户问,怎么用alium designer的原理图生成fpga的约束条件

楼主(2015-04-08):
如题

楼主:
fpga的约束条件是不是可以是一个文件,altium designer 和cadence原理图是不是可以直接生成一个fpga的约束条件文件,可以直接导入fpga编程软件中去。

网友:
没搞过从原理图生成FPGA约束文件的,貌似没有这样的。正常来说FPGA的约束条件,都是约束信号线之间的时序的,比如要求某时钟线延时最大最小是多少,数据线的等长等等的,FPGA内部很多信号线你在原理图上都看不到,咋约束?
      FPGA的约束条件可以单独列一个文件,不过一般都不这么做,通常是在对应的源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