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布线复用到其他相同的电路

楼主(2015-04-08):
对于电路中相同的模块   把其中的一个布线弄好后,如何自动快速复用到其他的模块

网友:
如果模块电路简单,复用的数量不多,可全选模块电路,然后复制,用特殊粘贴,保留网络。然后对着原理图该位号,完了之后,由原理图更新一下PCB,搞定。
不谢!

你还有一个帖子,也是问的这个问题,那个帖子给你回复的是标准操作。上面这个是“非标”操作。

总的来说,不管是标准还是非标,能快速高效完成电路设计都是好的操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