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是会出现DRC ERROR CLASS

楼主(2015-04-09):
板子没有DRC错误,但是出GERBER是好多层里都会出现DRC ERROR CLASS,会有影响吗,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没看懂问题,啥意思?那个层不是你想删就删掉么?

网友:
    这个层是不用添加的,去掉吧。

网友:
    via全漏铜,这个需要吗?

网友A:
    楼主最好搞懂FILM里面的层面设置。每个film需要添加那些层面。DRC层面是不需要出现在gerber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搞懂FILM里面的层面设置。每个film需要添加那些层面。DRC层面是不需要出现在gerber中。

这个是自动添加,不是手动添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自动添加,不是手动添加的

    自动添加的时候这个层是打开着的,所以就会自动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添加的时候这个层是打开着的,所以就会自动加进去。

我是只打开了stack-up/pastemask_top和Package Geometry/pastemask_top层然后建立的Pastemask_top这一层的,建立出来的Flim不是应该之后这两层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