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9.4的全局编辑BUG

楼主(2015-04-09):
altium Designer9画的PCB想统一删除元器件的信息时比如发出去做之前把元器件的型号、参数...那些删除!为什么这个版本没办法搞呢?用AD10可以搞定,但AD9.4  AD6.9版本没办法搞。

网友:
曾用过summer09,全局编辑没有问题,DXP2004全局编辑也没问题。唯独你说的这两个版本没用过。
鉴于DXP2004都有这个功能,可判定你软件BUG问题。
目前用的AD10

网友:
弱弱的问下怎么删除元件型号等信息

网友:
选中某个器件,右键,查找相似对象,然后选择器件类,再然后删除期间的参数,然后点OK,然后就没然后了。器件的值都没了。。。。

楼主:
一样的操作在AD13.3.4中完全正常, 而这个版本真的不能搞, 到了这里没法删除元件参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的操作在AD13.3.4中完全正常,而这个版本真的不能搞,到了这里没法删除元件参数了!

按照你的这个操作,试下能否改字体大小,可以的话,说明你的操作是正确的。软件也没有问题。至于不能删除,可能是因为这个版本的不允许你这么搞。
正确的操作是查找所有的器件,然后删除参数。

楼主:
可以字体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字体大小

那你选择器件,然后再器件的全局编辑下看能否删除参数。

楼主:
AD9.4一样不行

楼主:
操作步骤如下:
1.Edit-->Find Similar Object
2.光标变成十字,任意选择一个元件(带序号,参数之类的)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你想要删除元件的相同参数,序号
4.在弹出的对话框会看到Name这个选项然后把后面的<...>删除 鼠标点选一下其他选项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作步骤如下:
1.Edit-->Find Similar Object
2.光标变成十字,任意选择一个元件(带序号,参数之类的)
...

这么说,可以删除参数了?问题解决了?

楼主:
AD9.4一直没法搞定呀!

网友:
为什么要删除呢?隐藏掉导出GERBER给板厂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