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 求助各位大侠,AD画原理图是否可以用ALLEGRO画PCB?

楼主(2015-04-09):
急切 求助各位大侠,AD画原理图是否可以用allegro画PCB?  AD怎么导出网表 百度也没有找到,万分感谢!

网友:
AD输出网表的操作如下:
Design——Netlist For Project——选择需要的格式,例如:Protel
注释:设计——从工程生成网表——格式为Protel。
Design——Netlist For Document——选择需要的格式,例如:Protel
注释:设计——从文档生成网表——格式为Protel。

我看了下,里面有ORCAD格式,不晓得,能不能用到阿里狗。

友情提示:不同软件/版本之间的转换,难免会有不兼容的问题,丢失网络,或丢管脚等。不是迫不得已,别这么干。

楼主:
非常谢谢你的帮助和建议,还是决定用ORCAD重新画一次原理图,用ALLEGRO去画PCB.。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你的帮助和建议,还是决定用ORCAD重新画一次原理图,用ALLEGRO去画PCB.。

可以把AD格式的转为ORCAD的,然后核对原理图是否正确即可。比重画省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AD格式的转为ORCAD的,然后核对原理图是否正确即可。比重画省时。

原本是想这样做的,奈何不会把AD格式转ORCAD?求教怎么转的? AD从来没有接触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是想这样做的,奈何不会把AD格式转ORCAD?求教怎么转的? AD从来没有接触过

File下面,有file copy as…,选择ORCAD SDT格式,不晓得能用ORCAD处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下面,有file copy as…,选择ORCAD SDT格式,不晓得能用ORCAD处理不。

在file下面的 save copy as  选择Orcad SDT格式保存后是.sch后缀的文件,直接用ORCAD打不开后会弹出保存DSN档,但是又保存不了。后缀名改为DSN也打不开,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我操作错误,希望大侠能再帮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file下面的 save copy as  选择Orcad SDT格式保存后是.sch后缀的文件,直接用ORCAD打不开后会弹出保存D ...

额,我不会ORCAD,所以,爱莫能助啊

网友B:
原理图可以直接导到ORC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可以直接导到ORCAD

可以说一下怎么导出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不会ORCAD,所以,爱莫能助啊

还是非常感谢你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
怎么转不清楚,但是ALLEGRO的PCB转到AD9要花很长时间,而且的PCB是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一下怎么导出吗? 谢谢!

如果你使用的是AD15,就可以直接导出DSN文件,ORCAD可以直接打开,当然,兼容性问题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使用的是AD15,就可以直接导出DSN文件,ORCAD可以直接打开,当然,兼容性问题还是有的。

是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有时候,AD转protel的时候,还会存在丢网络的问题。

网友:
可以使用第三方网表导入ALLEGRO进行PCB设计。

楼主:
公司装的AD13,按照上面的方法转不了,Jimmy说的第3方网表是指AD中导出Telesis格式的网表吗?dzkcool版主也建议了,但是原理图转不了,所以........   谢谢,北漂的木木,Jimmy,dzkcool三位版主以及所有朋友的回答,现在已经开始用ORCAD的重新画了。 另外期待各位大侠能总结一下各种软件的互转方法

网友(2015-05-15):
正在装着2种软件到时看看

网友C:
可以的,相当完美。我就是这样干的,AD出原理图,用第3方的转换工具转成ALLEGRO的网表,这个工具你要我可以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相当完美。我就是这样干的,AD出原理图,用第3方的转换工具转成ALLEGRO的网表,这个工具你要我可以 ...

有多大?邮件可以发吗? 可以上传到这里吗?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多大?邮件可以发吗? 可以上传到这里吗?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试了下,不行哦!

网友(2016-10-19):
没有用哦

网友(2020-04-15):
    不知道转换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导入第三方网表,这里有详细教程,可以去看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08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