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封装是按照实体值还是建议值建立?

楼主(2015-04-09):
    一般datasheet都会有实体值和建议值两部分,按照建议值比较方便一些。
实体值较麻烦一些,因为还要考虑实际生产需求额外计算。但是不确定哪个更准确一些?
不知道大家平时如何选择?

网友:
    如果你们有规定的计算方式可以用实体值代进去算,如果么有的话就使用推荐值吧

网友:
    按推荐值,正如楼主说要考虑实际生产需求额外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