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布线时怎么保持当前命令

楼主(2015-04-09):
怎样使得布线的时候怎么保持当前的命令不变,除非修改设置。
现在每走一条线,都要要按一次F3开启布线命令,并且还要修改线宽,感觉很麻烦。

网友A:
我是这样的
先按F3启动命令,再选择物体,命令会一直保持
如果要线宽固定,修改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的
先按F3启动命令,再选择物体,命令会一直保持
如果要线宽固定,修改规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