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颜色调整问题

楼主(2015-04-09):
弱弱问下,PROE的装配体模型中,全部零部件都是同一个颜色。想把不同的零件设置为不同的颜色,怎么做?谢谢。

网友:
在你想要变颜色的零部件上点击右键,选择打开,在工具栏上的外观库里选择你想要的颜色,选中零件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太简单了,俺都知道

网友:
多使用几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17-03-27):
这个我也会

网友:
proe仅仅是一个工具,要想开发出好的产品,设计出好的结构,需要积累知识,关注细节

网友:
非常认同,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2017-11-07):
外观处选择即可更改颜色,注意:在装配下修改某零件颜色并不会在零件内更改,更改的只是装配下的颜色,如果需要零件也更改,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打开零件更改,这样装配下的零件也会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