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电路的EMC设计的专题讨论。

楼主(2015-04-09):
      在高速数字领域时钟电路无可争议的成为EMC问题的主要贡献者,对于时钟电路无论是从原理图、PCB设计、SI/PI仿真、还是驱动能力软件设置等进行EMC设计;大家有什么高见都拿出来晒晒!

网友:
硬件部分
短、小、精、焊

满足寄生参数要求前提下线尽量短

温度允许前提下振荡网络离放大网络距离尽量小

幅度,频偏尽量符合振荡规格

焊地满足要求,无论是需要moat还是要求全连或者预防物理冲击,以驱动回路设计要求为基准,可预留短接地兼容设计

软件部分
上升沿尽量缓,其他暂时没想到。

楼主:
时钟分为晶体、晶振、时钟驱动器、时钟转换器、锁相环、DDS等,这些时钟电路从电源角度上来看,建议尽量都能增加“π”型滤波!5年前曾因为将时钟“π”型滤波的电感换成磁珠,使得客户的信噪比增加了2db!有的时候说磁珠重要,电容重要,当真遇上这事时,你才能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待续
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时钟的重要性:时钟电路是电路设计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良好的时钟是系统稳定工作的基础。在高速系统设计中,随着时钟频率的提高,数据传输的有效读写时间越来越少,想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让数据信号从驱动端完整的传输到接收端,必须满足严格的时序关系。时钟通常都作为数据信号的参考钟、所以时钟信号的完整性、传输延迟、偏移和抖动显得格外重要。
建立时间:表示驱动端数据在时钟有效前多少时间值有效;
保持时间:表示驱动端数据在时钟有效后保持有效的时间值;
传播延迟:信号在传输线上的传输延时称为传播延迟,与信号的传播速度和线长有关  v=2.99*108/(Er)1/2  m/s      167ps/inch(Fr4外层);
时钟抖动:是指两个时钟周期之间存在的差值,它由时钟内部产生,与走线无关;
时钟偏移:是指两个相同的系统时钟之间的偏移,包含时钟缓冲器的多个输出之间的偏移,由于PCB走线的误差而造成的接收端和驱动端时钟信号之间的偏移。

楼主:
时钟干扰模拟的典型案例:
笔者与2012年春节前陪同工艺人员处理一单投诉,投诉的原因是FPC排线由有胶材料改成无胶材料后其中有一根线路信号不通。
现场通过和顾客硬件工程师的沟通,单板为两层刚柔结合板,两层之间原来有胶的厚度为3mil,换成无胶后的厚度为1mil,发现不通的这根信号是一根模拟线,此模拟线为敏感信号,用示波器和频谱分析仪测试发现信号的纹波和噪声很大,一致于采样不到真正有空的信号。
经过现场分析,发现顾客的PCB设计存在重大缺陷,在两层板的设计过程中,两层柔性线路重叠,模拟信号线的正上方的走线为时钟线,将时钟线割断,用飞线连接,模拟信号就能被采样,问题解决。

楼主:
晶振和晶体的区别:晶体必须借助外部的有源激励和振荡电路才能起振,振荡频率主要取决于晶体的切割方式,外部振荡电路也部分地影响着振荡频率的精度,振荡频率的频偏也比较大。晶振将振荡电路和晶体集成在一个封装中,加电即可输出时钟信号,频率精度较高,价格也较高。

楼主:
晶振的PCB设计:
(1)晶振的电源必须严格采用一字型布局设计、布线时铺铜处理、输入电源的过孔放在电容之前再引入到磁珠上、滤波电容放置的原则是容值小的靠近晶振电源管脚;
(2)时钟信号源端匹配电阻应该尽量靠近晶振输出管脚放置;
(3)晶振具体所要提供的CPU\时钟驱动器等都尽量的近;
(4)晶振下面铺地平面并打地过孔;
(5)晶振的外壳接地(要根据客户实际的需求);
(6)晶振下面所有的层都不要走信号线、特别是敏感的信号线;

楼主:
传输线的长度对于高速时钟信号有很大的影响。传输线长度增加,信号的上冲、下冲都显著增加,传输延迟更是大大增加,信号的幅度也有一定的损失。由于时钟信号的频率很高,较大的传输延迟容易导致时序上的错误,从而导致整个电路逻辑的错误。因此,在进行高速时钟电路PCB设计的时候,要尽可能的缩短时钟信号的PCB布线长度,以保证信号的完整性和整个电路的时序。

楼主:
“蛇形”线的间距越小、耦合长度越大,传输线上信号自身的串扰越大,导致信号具有较大过冲。因此,为了保证信号完整性,在进行“蛇形”布线的时候,只要PCB空间允许,应该尽可能的增加布线间距,同时减小耦合长度。根据仿真结果,当S>4H(H表示信号线距离参考地平面的高度)时,这种“蛇形”布线带来的信号串扰可以忽略。

楼主:
1)传输线必须加匹配。
2)对于同步时序电路,应该尽可能保证各条时钟线等长。
3)为保证时钟信号质量,时钟均采用差分传输。
4)不同的时钟线之间要保持一定的间距,以避免高速时钟信号之间的干扰。
5)合理设计匹配电阻的大小和位置。

楼主:
案例1:
在对某型号通信系统设备进行辐射发射测试过程中,发现其在66 MHz处的辐射发射超标1 dB,并且在其
三次谐波198 MHz处的辐射发射也较大。经过对系统中各个模块的信号进行分析排查,发现有一块PCB板卡上将66 MHz的时钟振荡器用于数字信号处理芯片,这让我们怀疑有可能是这个时钟没有处理好。大致确定了这个辐射发射的源头后,再用近场探头扫描检查这块PCB板,果然发现在66 MHz频率处的辐射很大。

楼主:
案例1补充:
为找到66 MHz在单板上的发射源,首先对这块PCB板进行详细测量:给单板加电;把单板对外接口环回;让软件运行测试程序,使单板上的主要芯片与接口都工作起来,尽可能模拟板卡处理大量数据信息的严酷工作情况。然后用近场探头对整个PCB板进行扫描,主要关注整机辐射发射测试中超标的66 MHz。扫描结果却发现整个PCB板上到处都可以探测到66 MHz的辐射信号,而且辐射强度都不低。

楼主:
案例1补充:
解决方案
把这个时钟线的走线都改在Art09层(是优选层)并缩短距离。没有换层,信号回流路径就是连续的并且与信号线紧密耦合,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干扰的不确定性,也减少了发射。与整改之前的测试数据相比,在66MHz处的发射值降低了10 dB,符合标准限值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