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电路使用原件选值

楼主(2015-04-09):
求大神帮忙看看这幅原理图上边原件的选值对不对, 原件类型应该用哪一种好!

网友A:
按照官方的弄就行了,最后肯定要根据你的pcb布局调试的,一般很少直接layout好了焊上去就行了,

元器件一般用村田或者三星的,特别是电感,一定要用高频电感,最好用绕线的,这样损耗小一点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官方的弄就行了,最后肯定要根据你的pcb布局调试的,一般很少直接layout好了焊上去就行了,

元器件 ...

0402封装的型号也要线绕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0402封装的型号也要线绕的吗?

用叠层的也可以,叠层电感损耗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叠层的也可以,叠层电感损耗比较大

叠层的我没找到合适的! 不知道高频叠层电感和普通0402的叠层电感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