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出线问题

楼主(2015-04-10):
各位大神,下面这样出线,在生产时有问题吗?

焊球间距是0.5mm,焊盘直径0.275mm,solder开窗0.39mm,线宽0.075mm,到两边的焊盘距离也是0.075mm,

我想当初封装这样设计时,也是考虑0.075mm线宽正好在两个焊盘中间出一根线,理论上应该没问题,但是不知道生产上可以吗,还有开窗做成0.39mm,大吗? 绿油桥只有0.11mm,请问这样可以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75mm完全没问题啊,你这个也是iphone的项目吧。我们做这个解码时的板找深圳速成兴做的,完全OK啊

绿油桥0.11mm ok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油桥0.11mm ok吗

    0.11mm的绿油桥貌似做不出来吧  好像最小要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厂的区分的,有些IC,旅游桥4mil一样做出来了。

    那这样说,是可以的啊~~只是区别在板厂了

网友B:
    可以设计的。

    另外,要找个好点的板厂帮你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计的。

    另外,要找个好点的板厂帮你生产。

好的,谢谢jimm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的

    ok,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