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电路

楼主(2015-04-10):
    看了一个中兴的产品,板子是直流输入的(这一点已经确定),却在DC接口处放了一个KBL406整流桥,后面电路再就是自恢复保险、TVS。这个KBL406的用意是什么?可以防雷吗?还想请问下防雷电路只放自恢复保险和TVS管行不行呀,有好的电路还望推荐下,谢谢。

    直流输入

    直流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

    不知道是不是滤波,有没有保护作用呀?

网友B:
    防止拿錯 adapter,萬一正負極性錯誤可能會燒機器。所以利用 KBL406 整流桥來使輸入電源極性不會顛倒。

网友(点评):
版主,我有点不懂,这是个整流桥,极性接反电流还是能流过啊,整流桥都能通过交流,直流就没有防反作用吧?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兼容交流电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止拿錯 adapter,萬一正負極性錯誤可能會燒機器。所以利用 KBL406 整流桥來使輸入電源極性不會顛倒。

谢谢斑竹的答复~看它是户外设备,还以为是防雷用的。要是只用来防止电源接反输入是不是没有太大必要放这么大个家伙呀,毕竟接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吧。

网友D:
    整流桥应该是防止电源反接的吧
    就照片上这几个元件是不可能防雷的
    防雷设计得看你是什么产品,什么等级,仅仅靠图片上的自恢复保险丝和TVS是不够的,一般并联多个大容量压敏电阻来吸收感应雷的能量,要防直接雷击就只能用避雷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兼容交流电供电?

    这个也是我当时考虑的,只是手册上说明了输入是直流2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流桥应该是防止电源反接的吧
就照片上这几个元件是不可能防雷的
防雷设计得看你是什么产品,什么等级, ...

    谢谢,看了一些防雷电路。他的这个产品是户外用的(路口监视器之类),包括外壳上都没做其它的防雷设计耶,不知道是怎么考虑防雷的。

网友:
    要不你们拿着这个产品去打下浪涌测试下,看有这个整流桥和去掉整流桥抗浪涌能力是否不一样?我还是觉得是兼容的,规格书这种东西都是通用的,可能还没改呢,以前我们也是好多型号共用一个规格书,只要用户能用就可以。

网友:
    这个要配防雷电源吧,之前见过工程策划部那边做工程时,都会配一个专用的防雷电源然后给这些机器用,

网友:
    戶外防雷要用放電管或是等級較好材料,之前超級狗版主有搞過相關的防雷應用,他應該有相關的狗糧。

网友:
    中兴有很多产品好像都做了这个设计把,就是不管你是直流还是交流,都可以使用。上次我记得谁也拍了一个照片,

网友:
    一般接压敏电阻

网友:
    综合楼上,没有放电管、压敏电阻等,应该无法防雷吧

网友:
整流桥本来就是疏通交直流电的,故肯定不是防止雷击的。使用直流电的产品本身防雷击性就要好一些。毕竟适配器一般都会考虑雷击和电压波动。。就算雷击进来了,应该TVS管可以起到一定作用。自恢复保险应该是防短路的。

楼主:
    恩,极有可能是为了交流直流双用的。其实现阶段更关心的是防雷电路,又不能做的太复杂了,所以前面有人提到的防雷电源应该是可取的,再去早点资料看看~

网友:
    全桥,防反插。怎么查都能用。

网友E:
    不管你的是直流还是交流 不管正负 都可以工作,这设计很人性化呀!

网友F:
    别猜了,不是防雷,就是为了正反插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猜了,不是防雷,就是为了正反插都能用。

    恩,肯定是没有防雷的作用了,目前只能看出是为了防止接反的。

网友:
    首先肯定不是滤波作用。个人觉得防反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如果是交直流通用的话,后续电路设计还是相对复杂的。

网友:
    电源防反接根据电源功率要是,是否可以选择体型更小一点的或者贴片封装的整流桥

网友:
    没错,就是防反的!

网友:
    当然也可以兼容交流供电!

网友(2015-06-18):
    防插反的吧

网友:
    TVS管应该是防止大电压加入而烧毁设备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管你的是直流还是交流 不管正负 都可以工作,这设计很人性化呀!

    问题是,交流电一般民用都是220,这么大插上去能用么?怀疑啊

网友(点评):
肯定不能

网友:
防雷设计一般采用压敏电阻或者气体放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