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大神给菜鸟详细讲解

楼主(2015-04-10):
1.阻抗匹配时:怎么确定源端和负载端阻抗;怎么计算传输线的阻抗
2.怎么确定是否需要做阻抗匹配(应用环境)
3.什么时候需要走蛇形线,利与弊

4.关于有源滤波电路的设计,怎么计算和设置截止频率
5.大家一般用什么座信号完整性仿真的

麻烦大神能结合实例,或者有视频讲解,网上的资料太多
反而讲的不是很透彻,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你的问题函括了一本书的内容。
1.源端为串输出阻抗,负载为并输入阻抗,保证传输线起始和结尾的阻抗与传输线特征阻抗一致就是理想的匹配。传输线有很多类型,不同类型不同算法,你想手动算就先看基础理论,不想手动算就至少学习一种PCB传输线计算软件。
2.经验上来讲是频率大于100MHz就要考虑了
3. 满足相位平衡,满足时序要求。利大于弊,为了系统稳定必须优先考虑蛇形线。
4.参考高频电子线路设计第二章选频网络
5.没有一般,只有根据需要。

PS:
既然网上资料那么多,你就应该先从基础资料开始学习,回答你这几个基础问题不难,但是其实并非人人都有时间来回答。讨论才能成长,而不是吸取别人已经吸取过的营养剩余。
个人建议而已,可以无视。

楼主:
谢谢版主!!我在已经看过了很多文档了,说实话;感觉是意思都明白,
但是就好像抓不住要点;呵呵!可能跟我暂时还没有排到信号完整性
方面的问题有关吧,我准备把我们这个论坛的信号完整性分析的帖子
先看一遍!然后做个归纳吧,到时候还需要版主解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在已经看过了很多文档了,说实话;感觉是意思都明白,
但是就好像抓不住要点;呵呵!可能跟 ...

欢迎再来。。

楼主:
shark 大神  上次深圳的培训,我去参加了!!本来有很多问题想问您的,但是找你的人太多了!
以后一定好好好的像你们大神多学习了,也需要你们不吝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