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不用原理图,直接画PCB?请大家指导~

楼主(2015-04-10):
cadence PCB editor 没有网表网表文件可以直接 layerout么?比如结构给的dxf 文件 ,导进PCB editor 怎么直接layerout?论坛内有有关这个问题的帖子,但是阅读权限不够,看不了,新手请大家指导~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art Logic增加元器件,用Net Logic增加连接关系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protel可以,allegro好像不行

可以的

网友A:
    用Part Logic增加元器件,用Net Logic增加连接关系

网友B:
    好象protel可以,allegro好像不行

网友:
    谢谢您的回答,是个好办法,没试过。我用logic_edit弄。熟悉了再试试你的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原理 图,可以自己编写 一个网表,我就经常这样干,不过复杂的就搞不了了,简单的可以玩玩。随便导出一 ...

谢谢您的回答,是个好办法,没试过。我用logic_edit弄。熟悉了再试试你的方法,谢谢

网友C:
    没有原理 图,可以自己编写 一个网表,我就经常这样干,不过复杂的就搞不了了,简单的可以玩玩。随便导出一个第三方网表,然后参照格式编写 一个。下面是我自己写的网表,保存格式    .NET
    $PACKAGES
4K_conn_p0p5! 4K_conn_p0p5; J1
SW2-EVQPUD02K! SW2-EVQPUD02K; SW1
    SW2-EVQPUD02K! SW2-EVQPUD02K; SW2
    $NETS
    GND; J1.1 SW1.4 SW1.2 SW2.4 SW2.2
pgup;J1.2 SW1.3 SW1.1
    pgdn;J1.3 SW2.3 SW2.1
    $END

网友:
    以前我老板,也是我师父,使用protel画图。简单的图直接纸上随便画画就开始lay板子了。神人一个,随便拿两个元件都能给我们做实验。

网友:
    原理上是可以的。比如手机上的spk小板,只有两个net。封装到进来,打开uer preference 打钩logic edit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