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端口功率上不去,不知道咋办了???求各路大神赐招。。。

楼主(2015-04-10):
刚刚测试天线端口的功率,分两种情况1)将天线开关(SKY13321)拔掉,功率有35.52dbm,满足指标了!!!
2)将天线开关(SKY13321)再焊上测天线端口的功率:只有24dbm了!
唯一的损耗就在天线开关了吧!?,但不至于有这么大的损耗吧!不知道咋办了???
刚开始怀疑天线开关的e-pad没焊好,拆了,换一个新的,再焊上,结果一样,仍然是有很大的损耗!!!!

网友:
开关处,不连续,反射大

网友A:
1.首先看看开关的P1dB最大时多少?能不能输出你这么大的功率,不能的话,你调的在大爷没用。
2,其次看看你的软件设置,开关有没有打开,

我能想到的就这两点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开关哪里,但是你的功率35.5dbm都快4W了,没说错吧..

楼主(2015-08-13):
引用 网友A:
1.首先看看开关的P1dB最大时多少?能不能输出你这么大的功率,不能的话,你调的在大爷没用。
2,其次看看你 ...

谢谢你哈!   我看了天线开关的资料,P1DB=40dBm,估计问题是您说的第二点!用示波器一测才发现,按下PTT键,TXD_EN的使能端电压就起来了,但有一半节是低的,看起来像是方波一样。用万用表测电压是1.5v,低于天线开关的最低使能电压。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吧!!!不过有点想不通,TXD_EN接在CPU的  i/o口上,CPU的供电电压为3.3V,那么TXD_EN脚应该也为3.3V。怎么会出现示波器上显示的方波一样的波形呢。。。。   我用CPU的其他脚飞过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