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扩展IC

楼主(2015-04-10):
  求助:1、推荐一款工业应用的 串口扩展IC  1拖6  或者1拖8;
            2、RS232隔离器件;
            3、GPIO扩展IC (串口),  GPIO隔离器件;
  IC要求工业应用,容易采购

网友:
1、串口扩展IC,这个没用过,我是用1USB转4路串口的,原因是串口本来速率就低,再1拖8,这速度……,如果有USB接口的话,建议用USB转串口。FT4232 USB to RS232
2、隔离RS232,有模块,有分立器件组建的,隔离串口模块,我们产品上用到的是LTM2882。还有一产品上,用的高速光耦组建的。
3、GPIO扩展,不通应用,方法不同。有USB扩展的,有IIC扩展的,有串口扩展的,还有并口扩展的。
补充要求,会有大神推荐的。

等大神

网友:
楼主:
1、串口扩展,首先如楼上版主所说不会是串口在、扩展串口,没速度,也没见过。然后主要看楼主有什么总线可用,如USB,LPC,PCIE等这些总线都有相应IC扩展串口
2、232隔离,我一般用光耦,目前有用HCPL-063L等,使用时需要配备一个隔离电源
3、GPIO扩展,我有用过IIC转GPIO,如TCA9555,PCA9555

楼主:
1、串口扩展   考虑用 USB口  但是很难找到1 USB口扩展8 UART的  扩展的串口主要是接收数据,对速率要  求不是很高
2、串口隔离  考虑用光耦隔离
3、GPIO扩展  扩展后的GPIO用于开关量的接发,或LED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