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板走线

楼主(2015-04-10):
看到的电源板子,走线很多都是一大块不规则的铜皮,或者铜皮连着一条细线,请问这种效果在pads里面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
用copper命令,通过绘制多边形的copper画成的。

在EDA学堂在电源模块画copper的视频教程。

网友A:
    直接画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画铜皮

    从router切换到layout里面画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画铜皮

    另外在走线或者这些铜皮上开窗时怎么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