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旁边串联2个电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4-10):
(图片)

网友:
    增加电容耐压吧!

网友:
    没见过,顶起,等高手解答

网友:
像这种在电源端加电容的一般都是大电容并联小电容。。。这里,两个小电容串联和一个电解电容并联,并没有三个电容并联好。但是两个小电容串联之后,容值变小,储存电荷能力弱,滤高频波能力强,两电容耐压要求低。

网友:
    应该是增加耐压值

楼主:
    貌似有人说可以防静电??? 大家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有人说可以防静电??? 大家怎么解释

    左边那个电容才25V耐压,应该没必要串联提高耐压;如果图纸没错,应该是其他用处

网友A:
    没见过,值见过电阻和电容串联的

网友:
    我去,到底串联是干嘛的?

网友:
    等待大神的回复

网友:
    没见过这个设计

网友B:
    樓主請把 C59 和 C168 該位置使用元件的詳細規格貼出來(尺寸、廠商、耐壓、誤差、溫度係數......),免得大家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請把 C59 和 C168 該位置使用元件的詳細規格貼出來(尺寸、廠商、耐壓、誤差、溫度係數......),免得大 ...

    尺寸、廠商、耐壓、誤差、溫度係數......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电源是12V的    大电容肯定是滤波了 但两个小电容串联就想不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值见过电阻和电容串联的

如果是防静电的话应该是使用1nF耐压值在2KV以上的电容,这个25V没有作用的,光看这个电路的局部截图,无法判断真正的意图,还要看上端接到时是什么信号,另外,如果是为了增加高频滤波的能力,也没有必要使用这样的组合设计来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防静电的话应该是使用1nF耐压值在2KV以上的电容,这个25V没有作用的,光看这个电路的局部截图,无 ...

    看错了,上面接的是12V电源,那么滤波是肯定的了,一大2小肯定是滤波没有错了,但是这样的设计我第一次见到,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考虑将两个小电容并联连,这样设计更能提高各个频段的滤波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上面接的是12V电源,那么滤波是肯定的了,一大2小肯定是滤波没有错了,但是这样的设计我第一次见 ...

    在电源上这样做的考虑有有两个:
    1:增加耐壓是肯定的.
2:考慮安全,且这样是基於MLCC.(跟MLCC失效的機制有關,猜?)
    ESR肯定會增加,但是對於電源端來講不用考慮,作用肯定是配合大電容濾波啦.

我做車載導航的時候用過,基於可靠性設計一顆,不足之處敬請行家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电源上这样做的考虑有有两个:
    1:增加耐壓是肯定的.
2:考慮安全,且这样是基於MLCC.(跟MLCC失效的 ...

    这个有两个问题可以思考。
    1,增加耐压,这个无可厚非,如果是车载电路上面使用的话,由于汽车电路上的电压波动比较大,考虑电路的稳定性,一般会选用耐压值较大的器件,我们没有看见这两颗电容的具体参数,故我大胆的做个假设,这个两个小电容的耐压值为16V,如果是为了增加耐压,为何不考单器件大耐压值的器件,而选用两个串联来提高耐压值。
2,考虑器件本身的精确度,两个电容串联后得到的值可能并是不设计初期最合适的值,有一定的偏差。会对滤波效果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这还是不考虑ESR的前提下,如果将ESR考虑进去,由于ESR增加,电阻本神产生的压降,导致电容两端电压突变,会进一步影响滤波效果,所以一般在高质量的电源电路处理时都会选用一些低ESR的电容来做,更不会使用两颗或多颗电容串联使用。
根据上述两点,无论是此电路应用在车载货其他电路中,都建议使用三颗电容并联使用更稳妥一些,可是实现高/中/低频信号滤波,个人建议使用470uF,1uF and 0.1uF耐压值均在25V以上配合使用,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更好的效果,仅个人观点,如有不对请指出!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设计~一般都是并大电容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两个问题可以思考。
1,增加耐压,这个无可厚非,如果是车载电路上面使用的话,由于汽车电路上的 ...

的确是车载上面,像奥迪车上几乎所有12V的电源输入都有接2.2nF/50V的电容(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