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功放是不是失真?

楼主(2015-04-11):
怎么确定功放是不是失真?只能放音乐来听吗?靠耳朵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算方法,可以确定这个时候的功放失真了。或是别的什么可靠的方法。

网友:
应该是有一个固定的声音文件,你可以通过播放这个文件去测量波形什么的吧。

网友:
可以在功放输入一个标准的正弦波,如1KHz,再在功放输出端看波形是否失真

网友:
最好在音频频率的高低段都测一下,当然输入的幅度要满足功放的要求

网友A:
有示波器就测试下波形,耳朵能听出来那太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就测试下波形,耳朵能听出来那太神了

那可不一定哦,如果明显失真,放出来的歌说不一定就变调了呢

网友:
看你的功放资料,失真多少才是合格的,用纯音频信号推功放,带个水泥电阻,测电阻两端波形喽

网友:
放个标准的正弦波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簡單的方法,就是放1KHZ正旋波,示波器大概看看有無失真,要正確請用失真儀表去測量 SINDA 或是 THD。
再複雜就用 Audio Precision 測試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