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地址线和数据线的时间差问题

楼主(2015-04-11):
file:///C:\Users\jacksao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24395265\QQ\WinTemp\RichOle\RZM1WVTAL2{E{K[EC[OJ37S.jpg
公司已经成品的DDR3的布线长度,我做了统计,DDR3_ADDRESS 和 DDR3_CLK的时间差是-290ps,并不符合ZYNQ-7010手册上写的file:///C:\Users\jacksao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24395265\QQ\WinTemp\RichOle\B3@QZ_0@6(1~WY){7VK0V5J.png正负10ps
求解释

网友A:
图片上传失败哦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怎么DDR3_ADDRESS 和 DDR3_CLK的长度的。你是否有将芯片内部的长度加上。在做DDR3走线时候,每个信号的芯片封装内部走线长度需要计算在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传失败哦

是的,比较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怎么DDR3_ADDRESS 和 DDR3_CLK的长度的。你是否有将芯片内部的长度加上。在做DDR3走线时候,每个 ...

呵呵,已经解决了,,网页链接: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3022001.HTM。。。。需要注意的是端接电阻走线长度不需要考虑在内